三 菱 的 A L T 指令

楼主(2017-04-15):
请问一下三菱ALT指令置位时,用RST可以复位吗?
比如按一下让ALT指令控制 的线圈置位,这时我不在按这个ALT指令,而是用一个RST来控制这个线圈,这个线圈是否断开了?
下次在按ALT指令时,是要按一次还是要按二次这个线圈才动作了?

网友A:
可以用RST復位,復位后可以再按一下ALT置位。

网友B:
可以用RST来复位,下一次要使用时只要按一次就可以了
QQ:61136953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