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04-15):
电脑是win7,64位的,软件是step7 microwin sp9,  按照步骤设置了,还是通讯不少,求大神指导!!!
附件: 设置.rar (951 K) 下载次数:37

网友A:
看你的线是232转485的,但你的电脑并没有232接口,你可以换一条USB转485的通信线就OK了或在你电脑上加装一条USB转232的转接线也行

网友B:
系统不兼容,换系统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系统不兼容,换系统

可是我装的是sp9版本的啊,介绍说支持win7,64位啊

网友B:
我之前测试过,W7  64位和32位有明显区别,不信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之前测试过,W7  64位和32位有明显区别,不信试试

好吧!!哎,最怕重装系统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