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04-15):
一个简单的三菱Q系列PLC IO分配例子。最近在学习非标设备的制作流程,也学学别人是如何设计机器和选择配件的。拿一些例子自己看看。
三菱plc 硬件单元分布图.pdf (262 K) 下载次数:622

  • 下载积分:+1(zz2679493)
  • 需要高品质音乐资源+QQ群:723680148,音质好的音乐让爱车如音乐海洋。享受美妙音乐带来的超快感。音乐文件资源来聊即送。
    生活-焉知水生火热

网友A:
    看不懂~~~你想表达的是什么!
    这个三菱的选型软件比较实用~~建议试试

网友B:
    谢谢老师学习学习,赞一个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    也没要特别表达什么。只是把一个程序里的硬件分配理清一下思路,为以后要是用到这些模块了。也照这么设置,应该是没什么大碍。之前也一直被IO分配困扰,对一些硬件比如输入模块,X的起始不是很了解。现在明白了。仅此而已。

    Q系列I/O地址可以分配  X8、X9、X18、X19...............Y8、Y9、Y18、Y19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?按你的表格来说是可以的

网友D:
    这个插在不同位置就分配不同的地址,在软件组态就可以,不一定要这样,我看到很多人把通讯模块都放后面。好像怎么插都没有多大关系,只要CPU,电源确定了。其它模块在软件里设置一下就可以了。

网友D:
    这个占用输出输入点位,组态时大部分模块都会自动设置,如果觉得自动的不合适,自己设置也可以。

网友E:
    定位模块不错
   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