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04-15):
如图,有手动、自动程序(手动程序中已用Y6Y7),而自动要走5个子程序,每个子程序都要用到Y6,如子程序A结束后要回到手动程序Y7段,然后才执行下一个子程序B,不知用CJ、CALL.......如何处理,恳请大神赐高见。

网友A:
貌似很少见到CJ CALL这种指令的程序。或者无需整得那么高深莫测,搞搞MC主控试试。然后整几个M控制Y,注释相近。
初学者,玩这些,很容易会自寻烦恼。整这些连贯的东西,需要比较强的功底,对编程比较熟悉,数学也较好。能玩C的,玩这种顺控简单了。

网友B:
用继电器过渡一下就行了。

网友C:
8000个M是给你干嘛用的
  • 下载积分:+1(504890094) 就是,这么多的点还不够吗

网友D:
    我 写 程序的 习惯,什么MC,CJ等 子程序,都 不用;
    一律 用   SET , RST 输出
    以 最简单的 思维,去 做事情,

网友E:
    努力学习,大不了大器晚成而已!

网友F:
    我也遇到了个很头疼的问题,自己编的程序2个月后再看有点看不懂
  • 下载积分:+5(libin520) 我也遇到过看了很久才懂 ..

网友G:
    最简单的set,rset就可以了。

网友H:
引用 网友D:
    我 写 程序的 习惯,什么MC,CJ等 子程序,都 不用;
    一律 用   SET , RST 输出
    以 最简单的 思维,去 做事情,

    我也是这么干的

网友I:
    3楼说得对  给你参考

网友J:
    其实,只要你确认你的双线圈乃至多线圈重复使用的梯形图中。在一次扫描周期内只调用一次软元件,不重复调用。
    也是可以的,合法的,动作正常的。
    比如SFC图就是这样的。

网友K:
    想什么写就什么写,没有什么标准的,随心所意的写就好了!!

网友L:
能用简单指令的,就不用复杂的

网友M:
用状态法编程,三菱允许双线圈

网友N:
用中间继电器来处理双线圈的问题。

网友O:
加油!你可以的

网友P:
用步进,完全可以双线圈

网友Q(2017-05-15):
楼上说的对,内部辅助继电器。程序最后集中输出一下就可以了
电器箱柜调试,制作,配套。T:185 5058 1921

楼主:
这个问题早解决了

网友R:
1、用mc,mcr来解决
2、用步进梯形图来解决
3、用中间继电器来代替输出,最后再合成
4、使用变址v,z
QQ:611369538

网友S(2017-11-23):
使用辅助继电器M啊,过度一下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