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J1M中添加输出模块自己指定地址吗?

楼主(2017-04-15):
在CJ1MCPU13中添加输出模块比如CJ1W-OD262, 可以自己指定输出地址到CIO100.00开始的地址吗?
也就是不按软件自动分配的地址。

网友A:
完全可以的。在硬件组态的时候可以设置的。

网友B:
从0.00开始

网友C(2018-03-15):
好像只能默认不能自己设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