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04-16):
三菱QPLC有没有什么寄存器可以直接读取到步进电机当前移动位置显示,就像伺服一样,没有用过步进控制器及步进电机,控制器外接脉冲信号,方向信号,使能信号,请问程序怎么控制正反转?

网友A:
建议看手册
自动化系统PLC+CIM程序;光电面板半导体PCB(LUL,显影蚀刻清洗机,OVEN等设备)及物流行业

网友B:
D8140 D8141 去看下

网友C:
你的Q系类的PLC?
是的,有案列吗?没用过步进可以分享一下吗?

网友D:
步进电机用过Q系列大材小用了。步进本来精度是一般的。不过东方的步进马达贵,有的比三菱的伺服还贵。建议要读位置,还是用伺服吧,后期不纠结,也花不了几个铜板。要求精度,那硬件的银子少不了。尤其是速度,直线马达上,一部五菱宏光不见了。要旋转台分度盘,用DD直驱电机,荣光又不见了。不要大马拉小车,更不要小马拉大车。用摄影界冠希的话说,用的是D3100机身,却配了个莱卡、蔡司的镜头,这种境界无人能及。
2轴伺服定位,4轴步进,所以选用Q系了,前辈有步进控制案列吗,没用过步进可以分享一下吗?

网友E:
用什麼模組控制,就看該模組手冊。(如QD75P4N)

网友D:
看你用的是什么步进马达,这需要考虑一下成本的问题。用伺服这两个马达是否需要做插补。QD75P2N
2轴定位,集电极脉冲,直线插补,圆弧插补 2765RMB。加上伺服控制器和马达。差不多1W,(我是看我们厂里配件的报价,外面估计会便宜些。)如果QD75P4N模块(4000RMB)再带四个步进马达的话,,大约4000RMB以内(包括控制器和马达)。在定位模块上花了不少银子。实际上。如果这些定位要求不是很严格的话,用FX3U加其他的会省些银子。还没发现读步进马达位置坐标的例子。所以不熟。但是很多伺服马达可以读位置到PLC。有的马达控制器,不需要定位模块也可以用PLC的Y输出来完成一些简单的定位,只是调整位置时需要手持器来输入,有的伺服控制器,可以用触摸屏连接控制器,来输入位置坐标,用modbus通讯。现在的东西玩法太多了。很多东西都要学。

楼主:
是的前辈谢谢你了,前辈有案列吗?发个案列给我,邮箱1729267320@qq.com,万分感谢

网友F:
用三菱浪费了,还是用个信捷的吧,这样经济一点
QQ:61136953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