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s7-200与台达伺服的问题

楼主(2017-04-16):
s7-200高速脉冲输出与台达asda-b2伺服驱动器连接该串多大的电阻?使用s7-200内置输出电源

网友A:
怀疑,一个是PNP,一个是NPN的,怎么连。

网友B:
串一个2K的就可以
下载积分:+1(1239863444)

网友C:
不用串也可以 看你怎样接线

楼主:
感谢各位的回复。

网友D:
台达伺服是双向的,pnp,npn都可以接的,24v 的话可以不加电阻
下载积分:+1(yongjin315) 感谢分享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