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04-16):
伺服电机分辨率2500,减速机速比5/1,螺距5mm,电子齿轮比怎样算啊?
第一次用伺服,望赐教!

楼主:
精度1mm就行

网友A:
可以参考这个帖 => 丝杆机构 电子齿轮比计算

楼主:
浙北自动

网友B:
B          2500×4      5          P02         50000        10
----       ----------  ×  ------=  ------- =  ------------=--------    应该分子设置10:分母设置1
A          5000          1          P03         5000           1

网友C:
小白来学习
努力学习,大不了大器晚成而已!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B          2500×4      5          P02         50000        10
----       ----------  ×  ------=  ------- =  ------------=--------    应该分子设置10:分母设置1
A          5000          1          P03         5000           1

这个有问题吧:
10:1的电子齿轮比,OK

那么250个脉冲,即对应一圈的1/5,即导成的1/5为1mm

所以脉冲当量是 1mm/250pls=0.004mm/pls

所以精度是0.004mm

网友E:
这样理解,你的脉冲当量就是1mm/pls,那么丝杆走一圈PLC只需要发5个脉冲,而伺服驱动器却需要2500个脉冲,然而你的减速比是5比1,也就是丝杆走一圈,伺服电机要转5圈,所以编码器需要发2500*5=12500个脉冲数,那么PLC只需发5个脉冲就要达到这个效果,所以需要电子齿轮比去完成啦,5*电子齿轮比=12500

网友F:
这个主要看你精度吧,精确到0.01mm,电子齿轮比是25:1;精确到0.001mm,电子齿轮比是5:2,。推荐的网站挺不错的,可以收藏下

网友G:
天下还是好人多呀……学习了……
隔行如隔山

网友H:
精度到0.01MM那就是分子100/分母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