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下大神,松下伺服驱动器没显示怎么处理?

楼主(2017-04-16):
自动切袋机器上的750W松下伺服驱动器,用几十分钟就报警。停一段时间再用又可以用个几十分又报警。反复如此,松下伺服驱动器上没有显示。有那位大神知道是怎么回事呢?型号是msda083a1a松下伺服驱动器。还有能听到驱动器里面有咔咔声,就报警停机。关电源重启也不行。单独给驱动器电源,驱动器上也没有任何显示,是不是驱动器坏了呢?

网友A:
看看是不是过载了,一般的问题就是马达过载,需要关了伺服,检查联轴器,螺杆等,看是否有较大阻力,或者被其他东西卡住。其他就是编码器接口或者线折到内伤的问题。最好的方法就是用电脑连接,看它具体报警,再对照手册报警代码来解决。瞎摸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还有就是散热是否OK。发热大,容易停车。
不知道怎样用电脑连接,可以说说怎么样连接吗?

楼主:
谢谢 可能是散热不好,请问下驱动器上没有任何的显示,是不是烧坏了呢?

网友A:
没那么容易烧。不过你要在停机的时候,用手摸一下马达。看它温度是否异常。怎么用电脑连,首先你要学会如何正确的处理问题。正确的处理问题,发现有问题,想法设法,再经验丰富的人来帮忙。看控制器型号,马达型号,官网下载资料,联系技术支持。错误的解决问题,报警,消警,关机,再来过,不去思考,就算是很小的问题也会积累成大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