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04-16):
请问各位大师威伦触摸屏如何显示精度高点的计时时间.比如0.01,plc计时显示在触摸屏0.01往上计,谢谢!

网友A:
     没有用的,除了触摸屏的反应时间,还有就是通讯时间。
       因为通讯时间已经超过这个数值,已经滞后。
是的 ,跟不上plc,可以plc处理好了再发给触触摸屏读吗,就比如1.20秒,显示出去这样的格式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     没有用的,除了触摸屏的反应时间,还有就是通讯时间。
       因为通讯时间已经超过这个数值,已经滞后。

只是显示数值,不是实时显示,没有问题的。
只要在触摸屏设置小数位数和数值比例就可以。

网友B:
显示出来的时间会不同步。但是,传送过来的D值是准确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