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04-17):
现在敲键盘后软件延迟差不多0.5S才反应过来,
第一次用欧姆龙的软件,是不是有别的设置可以操作?
希望有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。

网友A:
感觉CX-P软件使用很方便,使用过程中也没有出现你的这种卡顿的情况。
看看是否是因为后台运行的进程太多而占用了过多的系统资源。

网友B:
反应慢是电脑配置问题,你用配置高的电脑对比试一试

网友C:
9.5的好像还行呀

网友D:
拜请 大神分享给我一下 我正需要  1029543960@qq.com 下载链接也可以  谢谢

网友E:
从来没遇到过,是不是电脑配置太次了。
永无止境 !@#$%^&*

网友F:
这款软件使用起来还挺顺手的。

网友G:
電腦  電腦  換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