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达变频器显示LV

楼主(2017-04-17):
台达VFD-B变频器显示LV ,空载也是这样显示,两组电容电压是520V ,

网友A:
看说明书,在设置参数改成出厂参数,在设置,如果改不了,主控板坏 ,

楼主:
有可能是参数设置问题??????????

网友B:
欠压啊。检测坏了吧

楼主:
具体是哪里出问题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