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04-17):
是这样的如上图所示,现在的问题是我程序中,和PLC指示灯,都显示Y2是失电的状态 。但是实际上我Y2上接的灯泡确实亮的。

我有怀疑我电路接错了。是不是类似电路需要加中间继电器才能起到有效的控制。

网友A:
接法有误吧!公共端接负24V

网友B:
肯定是接线错误,另外Y3输出点是亮的,

网友C:
MT型的PLC公共端必须接负24V

网友D:
FX三菱COM端基本上接负24V,调整极性试试。

网友E:
FX3U 64M,输出端,COM 接0V,再检查程序。(你可是D2D的。)

网友F:
如果是继电器输出的话估计是输出继电器粘连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FX3U 64M,输出端,COM 接0V,再检查程序。(你可是D2D的。)

之前我就是接负。。但是还是没有达到我的预期输出效果。
现在我知道了程序有个mov指令地址错了。
是D2D的。

网友E:
何不发程序出来,大家一起看看。

网友G:
兩個原因~~一個程序有問題~~另一個接點該更換了
努力~學習
QQ:1796367739    VX:IVAN10663

网友H:
兩個原因~~一個程序有問題~~另一個接點該更換了,赞同
工控人加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