指令
关于变频器载波频率的问题

楼主(2017-04-17):
1.载波频率与变频器输出尖峰电压的关系?
2。载波频率与变频器输出电缆长度的关系?
3.载波频率与电机噪声的关系?
4.载波频率与变频器输出电流的关系?
不知哪位高手解释一下

网友A:
载波频率一般设置中限就可以,不要纠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