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GX WORKS2通信协议支持功能打不开

楼主(2017-04-17):
我的电脑系统是WIN7-64位,GX WORKS2软件是1.77F版本,有个问题请教大家一下,就是打开工具-智能功能模块用工具-串行通信模块-通信协议支持功能这个功能打不开是什么原因?点击打开就出现程序停止界面,请问朋友们这个怎么解决?软件重新安装过也不行。

网友A:
这是系统问题,重换W7系统。

网友B:
不是系统问题,更换软件版本,换成1.531D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是系统问题,更换软件版本,换成1.531D
谢谢搞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