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04-17):
1.对电机电缆的长度有何要求?有什么对策:
2.对电机的极数有何要求?有何对策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知哪位老师能给予指导,谢谢!

网友A:
电机会算电流,电缆线算截面,电机的机数决定转速,铭牌上有

网友B:
1.就看你电缆多长了,一般几十米内都是可以的。电缆太长的话,线损和阻抗就比较大了。一般也没人故意拉特别长。
2.电机极数对应电机的额定转速,大体就能算出频率和速度的关系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