状元
变频器驱动交流电动机的问题

楼主(2017-04-17):
我单位有一15KW变频器驱动一15KW 8极交流异步电动机作为搅拌机驱动,电缆长50米经常烧电机绕组,且变频器不报故障变频器输入输出电压正常,电机接线端子测电压在1200V左右
不知什么原因?
恳请老师帮忙指导指导,谢谢!

网友A:
告诉你一下,三相电机经常烧线圈,烧过3次后,硅钢片磁场下降,也就是电机的功率下降,只有换新电机,还说你用万用表量变频器输出端电压1200V,是表的问题,你换机械表450V量就知到了

网友A:
最后补充一句,如果你不信,电机还会烧,换什么东西没用,只能换电机。

网友B:
个人建议是不是变频器保护电流设置错误,电机烧线圈一般情况是变频器电流保护上限设置错误。

网友C:
有变频器还烧马达。不科学。需要检查以下几项,1、电机的额定功率。2、变频器的额定功率,可以适当换大功率的变频器。3、检查变频器输出端的马达接线。4、马达的接法,三角\星。5、以上大师说的一些问题。

网友D:
50米的距离建议加输出电抗器。烧电机是综合原因,电机维修质量、电机转速过低温升高、传输线导致电机端过压、变频器参数不合理等,要看电机烧毁后绕组的样子,才好分析。

网友E:
电机是你自己修的还是外面人修的,外面人修的话线圈一般都会少一点的,功率肯定比原来小,还有传动方面也应该检查,电压1楼就说了是你的表的问题。

网友F:
电机接线端子测电压1200V!!!
你的电机额定电压是多少呢?严重怀疑测量仪表有问题!
不知道你使用的是什么变频器,对照变频器铭牌将过电流整定值设小点,适当增加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。搅拌机好像是能正反转。

楼主:
是不是8极转速低,电机冷却风量不够?

网友G:
关键取决于变频器的性能上,其它都是次要的
引用 楼主:
是不是8极转速低,电机冷却风量不够?

网友H:
有变频器还烧马达。不科学。需要检查以下几项,1、电机的额定功率。2、变频器的额定功率,可以适当换大功率的变频器。3、检查变频器输出端的马达接线。4、马达的接法,三角\星。5、以上大师说的一些问题。
工控人加油

网友I:
涨知识了

网友J:
1200v"有这么高吗……
隔行如隔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