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K6070IP求救

楼主(2017-04-17):
刚买的,上传画面的时候选错了触摸屏型号,现在怎么覆盖都覆盖不掉,一直白屏。在线等大神帮帮忙。。红包感谢。

网友A:
新建个程序,
保存
编译后
下载进去
或者恢复出厂
威纶通解密bin提取,步科解密,欧姆龙解密,繁易/禾川/伟创解密,显控解密,DOP-107/110终止传输bin提取程序;MCGS解锁

微信 / 电话 15059791632 网站案例 http://www.plcjiemiwang.com/html/cases/

网友B:
画面设定有问题,请更改项目里的触摸屏型号,再次下载。你的项目选的型号一定要和实际相符合,编辑好了,反编译,再下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