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QD75做直线插补,如何用一个X轴控制2个Y轴

楼主(2017-04-17):
三菱QD75做直线插补,如何用一个X轴控制2个Y轴:X轴与Y1在工位一检测完成(直线插补运动),再运动到工位二检测(直线插补),如此反复。
求高手给个思路!

网友A:
三轴插补
请指教,方便的话麻烦具体些

网友B:
QD75可控四軸~~你還多一個可以使用
QD77 可控16軸~~看你選用
你的QD75是P1 P2 P4那個沒有三軸的
P4N的,就是想问一下,如何让一个X轴和Y1在工位一插补完成后,再到工位二与Y2再进行插补。
努力~學習
QQ:1796367739 VX:IVAN10663

网友C:
定位数据,控制方式,2轴插补

网友D:
4楼说的很对很清楚

网友E:
你这个动作和我现在做的设备上的其中一个动作极其相像。
XY两轴插补完成后,再由其中一轴移动到设定位置时,再和另外一轴继续作插补动作。
可由编程实现,反正我是这个方法去弄的,也许有更好的方法我还不会。
如果是3轴同时插补的话,QD75好像不可以,
非得要3轴同时插补的话,应该考虑运动控制模或像松下PP4L那样的螺旋插补,
螺旋插补时,或者都动作,或者任意1轴或2轴动作,或者3轴都不动作,有时候挺好玩的。
请问一下,X轴与Y1,Y2直接如何设置参数,Y1,Y2都设置为一样的从动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