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04-17):
今天收到厂家给的信捷PLC程序,打开后发现无法看到主程序(能看到软元件注释),后缀为.xcd文件,到信捷官网下载了有关使用说明,发现
信捷 PLC 有三种保密方法:(1)导入导出下载文件;将 PLC 程序以此种方式保存后,用户可以下载和使用程序,
但是无法查看和编辑程序。(2)保密下载;保密下载到 PLC 后,PLC 中的程序和数据将无法上传,提示“程序不
存在”。(3)加密码下载。如果对将设定了密码的程序下载到 PLC 后,PLC 程序上传时需要输
入正确密码;如果勾选“下载程序需要先解密”,则在下载新程序到 PLC 时也需要
输入正确的密码,此模式下,无法修改 PLC 的时钟信息,保密性更强。
估计厂家发给我的程序是采用了第一种保密方式。

网友A:
你还不知道 还有一种加密方法就是用C函数加密   只要程序里加了C函数   不需要保密下载  也不需要设置密码  即使上载了  也没有用  C函数那段 显示乱码

网友B:
还有这么先进的东西!

网友C:
信捷的确不是传说中的三菱高仿品,信捷是有内涵的!

网友D(2021-11-28):
有什么内涵呀  三菱这些功能一直就有

网友E:
发展到现在,肯定是要做些差异化的东西,然后才能更好发展。
国产智能视觉产品,媲美进口视觉产品,方便替换,降成本明显。功能齐全,提示式操作界面,可有效降低使用人员技能要求;
免费提供评估方案,上门演示视觉检测效果,提供样机免费试用;

电话/微信:15017195727  ;更多案例:http://www.evautoinc.com/

网友F:
三菱高仿,做点没用的不同点来区别。

网友G:
那还不如单片机,稳定性和功能上比三菱欧姆龙西门子差远了

网友H:
信捷关键是便宜,就像拼多多,价格摆在那又不想花钱又想东西好那有这种好事咯!单片机就不用说了,做下治具还行,做自动化稍微附近有个大功率设备一开一关就可能把单片机搞挂

网友I:
我用信捷,挺好的👌,支持国产

网友G:
引用 网友H:
信捷关键是便宜,就像拼多多,价格摆在那又不想花钱又想东西好那有这种好事咯!单片机就不用说了,做下治具还行,做自动化稍微附近有个大功率设备一开一关就可能把单片机搞挂

这个有点扯淡,我司是做电机及驱动器的,我专做电控,plc也做,单板机也做,根本没你那个说法,新人可能会碰到你那种事,我们的不少专用控制器都是单板机,否则用几百台都用plc成本高了根本没客户

网友J:
引用 网友H:
信捷关键是便宜,就像拼多多,价格摆在那又不想花钱又想东西好那有这种好事咯!单片机就不用说了,做下治具还行,做自动化稍微附近有个大功率设备一开一关就可能把单片机搞挂

用单片机做的产品从13年用到现在,一直好好的,控制55-160KW的电机,机箱内有变频器,板子上有485通讯,6路模拟量采集,有数字量输入和数字量输出,带有无线收发功能,就这些功能,如果用PLC做,成本比单片机高几倍,单片机没有你说的那么不稳定,主要是看设计,设计不行,再好的单片机也是白搭,PLC的内部MCU实际也是单片机的一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