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FX1N多点定位送料

楼主(2017-04-17):
刚开始学这个东西,程序只写了一半,感觉写的不对,希望大家能帮我看看
自动切割(1).rar

楼主:
我就是想问,我设置了多个长度几锯切,只能用步进指令挨个执行下去吗?

网友A:
程序自己试过了没,不用一个一个执行也行,用寻址就可以

网友B:
D代表32位,同一个程序怎么16位和32位都有,而且数据比对有32位就要用,ldd=><.

网友C:
数据传送就好了,mov 还有16位和32位不能混用,数据对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