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04-18):
大神们帮个忙,帮我看下PLC控制步进电机的接线图对不对.

网友A:
CP脉冲信号Y0,DIR方向信号Y4,你那个限流电阻应该接信号CP-,DTR-前面才对.

网友B:
驱动器Vcc要接DC V+

网友C:
接错了几根,
步进驱动VCC接V+
FX5U的COM0,COM1接开关电源的COM。
电阻接电源正也可以,习惯接在脉冲线比较多。
FX5U的S/S一般接FX5U的24+,用的传感器是选用NPN型,公共线就GND。
接GND的话,用的传感器选用PNP。公共线是24+,也可以用。
感谢您!下面是我修改后的图,请问还存在问题吗?
  • 下载积分:+1(lhklls) 真诚感谢!
  • 二手PLC,触摸屏,伺服驱动,各类气动设备

楼主:
    感谢大神的回复!这是我修改后的图,请问还存在问题吗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    感谢大神的回复!这是我修改后的图,请问还存在问题吗?
    [attachment=176793]

    写个小程序,可以通电试一下呢。

网友D:
    左边的开关电源,L 和N ,连接的点以原点来画,表示是两条线是连接的,非相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