伺服电机力矩模式下调速问题

楼主(2017-04-18):
设想在力矩模式通过调节电位器来调整电机扭矩大小。初始时电机负载很小(只是减速机和电机本身的惯量和摩擦力),电位器给的电压也很小,使电机在低速下运转。等电机负载增大时,改变电位器电压,使电机扭矩增大,转速提高。不知道能不能实现。请教大家。速度不用很精确的,只是大致的调节。

网友A:
你这样要用二个电位器,一个扭矩一个转速,可以用台达的伺服用通讯做
模拟量就一个输入口啊,而且公司买的伺服不支持通讯

网友B:
力矩模式下,力矩和速度是单独调节的。

网友C:
建议:力矩模式+速度限制
或是:速度模式+力矩限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