伺服电机同步后张力控制的问题

楼主(2017-04-18):
楼主现在设计一个布料传输的机构,两边都用伺服电机来带动并且实现了同步,请问这样的话我能保证布料的张力吗?
另外,由于冲裁的需要两台电机需要频繁制动,请问我现在的设计能够达到控制住张力的目的吗?

网友A:
描述不清楚,你现在是怎么达到同步的?没有张力检测机构吗?频繁启动制动,停止后还要求张力吗?再次启动是同向运转还是有可能反转呢?

楼主:
现在的同步是通过PLC的脉冲控制实现的,用了原点开关。
如果没有张力检测机构仅靠电机的控制可以吗?
控制张力主要是为了方便冲裁,刀具这边对布料有个压紧,所以张力应该不会对冲裁造成太大的问题吧。
再次启动时同向运转。
求指教我这样子有没有什么问题?

网友A:
你在运动中还要完成裁剪?是在两个伺服中间有一个切刀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在运动中还要完成裁剪?是在两个伺服中间有一个切刀吗?
是运动中两边电机同时制动,中间有另外的机构来进行冲裁,裁完两边电机再次同步启动,然后循环

网友B:
张力控制的,欧姆龙和三菱都有专门的产品。可以进官网看看。参考一下。现在控制张力的东西都比较先进。

网友C:
收卷(牵引)轴定位模式,放卷轴(后轴)扭矩模式 算好力矩可以实现

网友A:
收卷(牵引)轴定位模式,放卷轴(后轴)扭矩模式 算好力矩可以实现。
楼上说的这个模式你可以参考下。不过最好加一个检测,做成闭环效果好一些。
你自己现在的方式是肯定用不了的。

网友D(2022-04-12):
收卷轴定位控制也是不对的,因为收卷轴的卷径是一直变化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