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usb设备插入电脑无反应

楼主(2017-04-18):
各位大师 win7 32位安装bus hound一开始监控鼠标试验正常,更换其他usb设备后电脑就不识别了,一点反应也没有,u盘也是一样,卸载bus hound后u盘读出几秒后又没反应了,求助怎么能重新识别usb设备。。。

网友A:
系统没做好,换其它W7系统试试,如果USB接口烧坏,也连接不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