博途v13添加设备出现TIA PORTAL出错

楼主(2017-04-19):
新建项目,编辑PLC程序,添加设备时选择任一个PLC都出现错误

网友A:
引用楼主徐博文于2017-04-19 09:17发表的 博途v13添加设备出现TIA PORTAL出错 :
新建项目,编辑PLC程序,添加设备时选择任一个PLC都出现错误
你需要描述你使用的软件版本

楼主:
STEP 7 Professional V13.0
文件版本305.0.113.3

网友B:
有一些安装软件和系统不兼容所致,自己慢慢摸索。

网友C:
卸载 重装。。。。多折腾几次!!!!!!!甚至电脑系统重装

网友D:
只要升级一下就好了,这个问题我也遇到,有需要联系我QQ546598450

网友E:
我的Windows是正版的,很轻松装好13.0,但是之前是在将13.0升级到SP1遇到过这样问题,误删了某些东西,才会有的,这个软件安装了三天两夜才完成。不知道是不是你第一次安装不上,不管你之前是否成功过,也卸载过,只能从装系统,而且要正规版本的。

网友F(2017-07-24):
楼主:你好! 我也遇到同的问题.能公布一下你是怎么解决的吗?谢谢!急用

网友F:
我的的是V14 SP1. 只是在添加HMI时报错,PLC正常

网友G(2017-10-22):
V13 SP1 也遇到这个问题,上传PLC程序就报这个,难后电脑内原来的PLC和画面程序都打不开了,现在都不知怎么办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