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串口发送数据到台达plc,控制输入输出

楼主(2017-04-19):
用串口发送数据控制台达plc输入输出,。需要plc里面写程序吗,?感谢各位大神指导
下载积分:+1(baolingjie11)

网友A:
plc要写程序吧,我只知道可以编程处理发送来的数据,根据处理结果作出相应的动作。而且能控制输入的么?菜鸟,等待大神的指导

网友B:
简单说不用

网友C:
plc打到STOP,或者没有程序涉及的元件就可以控制

网友D:
不能控制输入,输出可以控制。

楼主:
设置窗口波特率,打开窗口,连接232串口线,设置9600,数据位7位,停止位1,校验位enen,发送命令可以了3A 30 31 30 35 30 35 30 30 30 30 30 30 46 35 0D 0A

网友E:
照楼上这个通讯协议来做就可以了,标准的MODBUS,只要参数设置正确基本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,还是比较简单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