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04-19):
我是一个刚接触三菱PLC的新手,现在手头有这样一个题目,求大家帮忙看看
一台真空干燥箱,闭合总开关后 蒸汽阀、真空阀、冷却水开关打开储气罐开关闭合(不工作时是开着的)5分钟后检测是否有压力、温度以及冷却水流量。若没有则报警,五分钟后回到初始状态;若正常工作则开始计时十分钟后检测是否到达设定温度(60℃)和要求的压力(-0.1~0之间即真空),若未达到设定温度则继续加温,若未达到真空则继续抽真空;若达到真空以及设定温度则减小蒸汽阀开启度 并保温8.5小时后回到初始状态。

PLC是三菱fx2n 32mr的模拟量转换模块是4AD与4DA。  压力变送器是顺来达的SLDYB-2088量程为-0.1~0 电流输入为4~20ma;温度变送器用的是导轨式温度变送器量程0~100摄氏度电流输入为4~20ma分度号是pt100。

下面是我编的梯形图,求指教哪里不对

楼主:
剩下的梯形图不让发了。。。很尴尬

网友A:
FX的PLC用到A/D、D/A模块可能需要初始设定一下。要查一下对应的手册。
然后做几个FB。
用来对应采集数据转换成实际值输出(建议全程浮点运算)
以及,人为设定值转换成分辨率形式输出给模块(建议先浮点运算,最后一步换成整数分辨率)。
最后用画和简单的逻辑图。照着图简单写几十行就差不多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FX的PLC用到A/D、D/A模块可能需要初始设定一下。要查一下对应的手册。
然后做几个FB。
用来对应采集数据转换成实际值输出(建议全程浮点运算)
以及,人为设定值转换成分辨率形式输出给模块(建议先浮点运算,最后一步换成整数分辨率)。
最后用画和简单的逻辑图。照着图简单写几十行就差不多了。

FX2N的PLC尽量少浮点运算,好像并不支持FB块。
不知道蒸气阀是否采用比例阀,如采用比例阀,可以根据输入的温度,进行PID控制,PID控制注意PID值的设置,不知道蒸气加热的滞后有多大,这个需要多次调试,其它的按照流程设计即可。

楼主:
前几天太忙了没时间上传我自己编写的程序,用的软件是gx developer
附件: 干燥箱.zip (13 K) 下载次数:22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
FX2N的PLC尽量少浮点运算,好像并不支持FB块。
不知道蒸气阀是否采用比例阀,如采用比例阀,可以根据输入的温度,进行PID控制,PID控制注意PID值的设置,不知道蒸气加热的滞后有多大,这个需要多次调试,其它的按照流程设计即可。

新手不是很明白。。。。

网友C:
首先初始化,然后定义,电压,或电流

楼主:
这是改过了之后的程序,求大手们教教啊   在stls21的地方需要进行温度检测测试出温度要在65~85之间。
附件: (改)干燥箱.zip (13 K) 下载次数:13

网友D:
我也是新手,看一下
工控人加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