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控硅通电时瞬间导通

楼主(2017-04-19):
用可控硅接触摸屏一体机的模拟量输出端,在电源通电瞬间灯泡闪一下,后面恢复正常,大神们该怎么解决?

网友A:
電流零點觸發~~
你可控硅要做捨用??後端是否有L C
努力~學習
QQ:1796367739 VX:IVAN10663

网友B:
可控硅触发端对地接一个大电阻,比如100K,试试.

网友C:
一体机在上电时要自检。
如果上电瞬间可控硅触发影响现场正常使用,建议增加个中间继电器过渡。当应该模拟量信号输出触发可控硅的时候,先让继电器得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