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04-19):
大神们,请问一下24V线圈交流继电器通24V直流会烧吗?
不是说交流的线圈要粗吗?咱这么容易烧了

网友A:
我用在中间继电器上没有烧
努力学习,大不了大器晚成而已!

网友B:
肯定会烧毀!

网友C:
串个电阻呗

网友D:
1.不能互换使用。
2.线圈通过直流电时只有绕制继电器线圈导线本身的电阻,而交流电通过线圈时,除线圈本身的电阻R外,还有电抗XL.因此同额定电压的继电器,直流继电器的线圈匝数比交流继电器的要多得多。
3.24V的直流继电器用在交流电路上不能正常吸合,而24V的交流继电器用在直流电路则会烧毁

我倒是把24V交流继电器临时用24V直流使用过,没烧。你反过来,就是相当容易烧

网友E:
能用,没有必要做,就好像男人变女人,

网友F:
为什么要这样做,对设备复杂点吧。和德国人死脑筋比差远了。不按套路出牌,专走捷径。日本新干线开200时速,我们开挂。

网友G:
直流继电器与交流继电器最好不要混用,都容易烧。
我见过正常使用的设备,使用的就是交流继电器,由S7-2oo的CPU模块直接输出24DC电压直接连接交流中间继电器。好像是控制脉冲信号。不过它是间歇性带电,不是一直得电状态。

网友H:
最好别这么用,临时一会还可以,长时间绝对不行。咱们是干技术的,对于每一件事情要绝对说得过去。
于英剑

网友I:
交流继电器,直流继电器,两个不能通用,注意安全。

网友J:
引用 网友D:
1.不能互换使用。
2.线圈通过直流电时只有绕制继电器线圈导线本身的电阻,而交流电通过线圈时,除线圈本身的电阻R外,还有电抗XL.因此同额定电压的继电器,直流继电器的线圈匝数比交流继电器的要多得多。
3.24V的直流继电器用在交流电路上不能正常吸合,而24V的交流继电器用在直流电路则会烧毁

我倒是把24V交流继电器临时用24V直流使用过,没烧。你反过来,就是相当容易烧

说的很对,直流继电器线圈匝数更多

网友K(2022-08-17):
不好说,我的24VAC中继直接接24VDC使用正常,但24VDC不能接24VAC

网友L:
同等电压条件下互换:
将交流线圈接入直流电源,由于交流电磁线圈的内阻很小(交流电使用时电流大小与感抗有关),所以会产生很大电流,使线圈烧毁;
将直流线圈接入交流电源,由于直流线圈的内阻较大,再加上线圈的感抗,电流减小,导致电磁吸力减小,接触器不能可靠工作。

网友M:
引用 网友K:
不好说,我的24VAC中继直接接24VDC使用正常,但24VDC不能接24VAC
会发热 灯不亮
有问题互相谈论 备注工控人家园 愿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

网友N:
为什么要这样混合使用,意义何在,还是各自安好吧!是紧急情况下临时使用吧

网友O:
短时间急用的话可以,长时间肯定不行,交流的和直流的线圈匝数不一样,结构也有微小的差异。如果能通用就不会分交流直流的了。

网友P:
你们都是理论 有没有谁实验了

网友Q:
交流24V的通直流24V的会烧线圈,拿错型号碰到过!!

网友R:
我的24VAC接触器一个直接接24VDC使用正常,但供多几个接触器时,吸合便不正常。关键在于接触器线圈的功率,吸合时的电流和保持吸的电流不同,吸合时电流会大。而继电器的吸合电流均不大,若数量多了,最好还是用直控直,交控交。安全第一!

网友S(2022-09-29):
不能通用,可以用中间继电器转换

网友T:
不能混用,阻抗不同会烧毁线圈

网友U:
不能用 我亲身体验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