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PLC硬件组态问题

楼主(2017-04-19):
新的Q00CPU,装上Q61电源,装在Q312B基板上,装一个Q40X的的输入模块,上电后CPU报警,也连不上电脑,,电脑PLC软件设置端口的时候能连上,然后就会报硬件错误,无法连接

网友A:
不怕。可能是新的plc里面没程序,无法识别槽上的模块。可以这么整,把QX40放在0槽,其他的槽可以不接。然后进行IO设置。
三菱plc 硬件单元分布图.pdf
随便写一段程序,然后下载到PLC里。然后关电,过一分钟后再开电试试。以上仅供参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