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04-19):
我新安装的 step7  V5.5 ,使用USB-MPI的972-0CB20-0XA0与现场PLC连接,可以下载旧程序,可以在线监控,就是不能上载PLC内程序。现场 CPU 412-2XJ05-0AB0,我试了1、设置PG/PC接口,MPI不能监控,改187.5K和1.5M都不行,后改为DP可以下载旧程序。只能用DP通讯吗?2、建立空项目,点“站点上传到PG”,不能上载程序,试“显示可访问的节点”也不行,为什么,怎么 解决。
CPU单口通讯插头
插在了触摸屏双端口上
上传程序报警图
设置MPI
设置DP能下载不能上载

楼主:
坐等大侠指点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是西门子原装编程电缆吗?国产便宜货不行的哟。

网友B:
你的这个通讯适配器需要从外部取电源的。你的PLC侧用带编程口的DP插头就行了。编程通讯线插到HMI侧对你的这个USB通讯适配器没有意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的这个通讯适配器需要从外部取电源的。你的PLC侧用带编程口的DP插头就行了。编程通讯线插到HMI侧对你的这个USB通讯适配器没有意义。

我的编程适配器是USB-MPI   插到笔记本USB插口上信号灯是亮的,笔记本可以检测到它。
现场DP通讯任意一个端口都可以下载程序。只是不能上传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
我的编程适配器是USB-MPI   插到笔记本USB插口上信号灯是亮的,笔记本可以检测到它。
现场DP通讯任意一个端口都可以下载程序。只是不能上传。

那你的这个通讯适配器是山寨的,不具备通讯口自适应能力,用原装的看看。

网友C:
1,勾选唯一主站,走PROFIBUS线路
2,走,MPI,查看原程序硬件配置,看波特率是多少,屏的地址,是否有冲突

网友C:
看老程序CPU两个端口的设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