指令
关于S7-200和温控仪采用MODBUS通讯

楼主(2017-04-19):
最近用CPU24XP和汇邦温控仪通讯用来读取和设定当前值和设定值。出现问题1:不知有没有通讯上,VW200和VW220一直是0,不知哪里出错,请高手帮忙看下。程序和温控仪说明见附件。

网友A:
M0.0与MB0用重了,M1.1没有为1,不会读测量值,是不是程序不全,一般用定时器定时读

网友B:
一楼正解,你在线检测一下看看错误代码是多少,然后再查看一下帮助信息,找到相应的错误。
关于S7-200和温控仪采用MODBUS通讯
http://ymmfa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