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伺服电机扭矩转化为压入力问题

楼主(2017-04-20):
大家好!
1KW三菱伺服电机(扭矩4.77N.m)加减速机(减速比1:100)带动工作台前进压入产品的压入力是多少呢?

网友A:
有电机扭矩,有减速比,这两个条件只能算出减速器出轴的扭矩。要知道工作台的前进力,要由工作台的机械结构确定(螺杆?曲柄联杆?偏心轮?)
这应该是机械设计的干活,让电气设计干这活确有狗拿耗子之嫌,当然自愿例外。

网友B:
还是要看机械结构啊。。
永无止境 !@#$%^&*