弱弱的问一句关于变频器

楼主(2017-04-20):
比如三相电机的额定速度是1600转每分,
如果用变频器控制,能不能提高这个速度,能提高多少了、?

网友A:
马达只有这么快 你用再好的变频器有什么用了

网友B:
这个是不可以的

网友C:
可以加快,调高变频器的最高频率,电机功率会加大,注意电机发热。不建议调高。

网友D:
3000转应该没问题的
永无止境 !@#$%^&*

网友E:
普通电机提速不要超过10%,变频电机可以设置频率到100HZ

网友F:
转速与实际功率成正比,举个例子电机10KW转速1400,转速调到2000转时,电机超载了。时间长就烧坏线圈

网友G:
提高频率要注意电机运行状态,不要把电机烧了而因小失大...

网友H:
电动机功率不会超载的,是恒功率段,转速超上去了,但电机端电压不变,励磁处于弱磁状态,转矩会下降。
主要的问题是电动机转子离心力变大,离心力与转速平方成正比,转子机械强度和动平衡都是问题,特别是动平衡是按额定转速校正的,超速后一大堆问题就来了。
根据工程实际情况,120%额定转速为限额,较为实际。当然,如果只做非常短暂的瞬时超速,我也看到过180%额定转速的。
下载积分:+5(gaoyadian) 好贴好贴!
下载积分:+2(guochunyi) 热心助人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