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04-20):
怎么样才能使得在满足条件时,子程序才返回?

网友A:
在子程序的结尾处加上结束指令就可以了
QQ:611369538

楼主:
你可能没明白我说的意思,例如我想要当子程序中的X1触点有信号后才返回主程序,这样该怎么做

网友B:
把子程序开启的条件断开就返回了,但是程序必须有FEND、SRET、子程序必须放到最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