全伺服的垛码机程序思路

楼主(2017-04-20):
一个垛码机,提升一颗伺服,X轴一颗伺服,夹取二颗伺服,输送段一个旋转伺服。
编写思路?

楼主:
好像都是用运动控制做的,

网友A:
在网站上写几十个字的帖子,然后 要别人写几百甚至上千个字的编程思路。这自动化行业也太好混了
下载积分:+5(libin520) 热心助人!套路深,你一 ..
jianming

网友B:
很好,非常好

楼主:
表达有限,表达有限,还是自己找找资料看看,

网友C:
大体三个系统,一个位置执行系统,负责运动的精确控制。一个指令系统,负责根据工艺发出位置目标。一个安全系统,要独立出来,负责监控指令系统发出的位置指令是否正确,位置执行系统运行过程是否正常。其它的设备另外做一个系统。

网友D:
建议采用多轴运动控制器,程序可能比梯形图还方便简单

网友E:
建议采用多轴运动控制器,程序可能比梯形图还方便简单
这个必须赞一下
工控人加油

网友F:
运动控制太贵了,这玛跺机看起来简单,还是要一定功底的,有的还要上位机数据库,毕竟,码跺物体不同,摆放规则不同,我做过,花了20天,亏死了,

楼主:
头都是大的,真心不好弄,算座标,都搞死人,还要各种尺寸通吃,
找了三家运动控制,可以示教几种型号,不可以通吃,感觉吃力了,慢慢理

网友G:
8楼说的是,不好弄的,各种要求,数学还要功底很好。否则,玩坐标系,不好搞。

网友H:
玛跺现在都用机械手了,用PLC编,
,城会玩

网友C:
引用 网友H:
玛跺现在都用机械手了,用PLC编,
,城会玩
机械手成本高(国外品牌高 1 倍),后期费用也高。自己搞的直角坐标,虽然不高大上,但皮实、耐用。

网友I:
我们一般都是这样子做的
下载积分:+5(dmh) 感谢分享!

楼主:
真不错,能借鉴看看吗?
wishes2004@126.com

网友J:
直接买机器人不就得了

网友K:
我最近想用雷赛的运动控制器搞,看了一下BASIC语言,貌似还是比较简单的

网友L:
简单点的就用运动控制板卡做就好了,注塑机机械手上用的那种就可以。华成的便宜点,但没有新睿的好用。还有很多点胶卡之类的,用PLC感觉成本也差不多吧

网友M(2017-07-13):
玛跺现在都用机械手

网友N(2017-08-13):
定位控制
多多关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