家庭
三菱QPLC控制多轴步进问题

楼主(2017-04-20):
三菱QPLC控制2轴伺服4轴步进,请问步进控制4轴怎么控制,只有Y0,Y1,2个线圈是脉冲输出口,可以用PLSY指令,但是也只够控制2轴,我要控制4轴请问怎么弄啊?求大神教教我,没用过步进不懂。。。。

网友A:
加个QD7OP8模块有8轴定位,可以满足你的要求,另外Q系列是用定位模块驱动伺服的而不是像FX系列一样用Y0/Y1
自我解救

网友B:
楼主。你好。我手上没有Q控制4轴步进的案例。不过可以告诉你。用Q控制步进。还是用定位模块吧。要抛弃Y0 Y1这种入门的玩法了。毕竟好马配好鞍,看上去也协调一些。

网友C:
个人感觉如果控制这么多个轴的话,还是用信捷的XCM系列PLC吧,可以控制十轴的输出
QQ:61136953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