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04-20):
求问下,新手刚学习QD75P4N的使用,QD75P4N表示信号状态的软元件X,Y和输入输出模块的X,Y有关系吗

网友A:
没有关系,看手册就知道了,定位模块是指定地址IO根据你模块地址来计算的

网友B:
如圖所示
自己判斷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如圖所示
自己判斷

楼上。你好!你这个图是选型软件吗?是否可以分享一下。59566449@qq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