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一下大家关于QD75MH4

楼主(2017-04-20):
QD75MH4有一种数据设定型的OPR方式。该方式的具体意义是什么那?如果每次执行OPR的时候都把当前位置更新为原点,那原点回归还有什么意义那?我若是这么理解:该数据设定型的OPR方式,可以将任意一点更新为原点位置,那么我可以通过JOG运行,甚至断电后用手转动电机轴,执行该形式的OPR,将当前位置更新为原点。当我在运行阶段,真的需要回归我上次设的原点的时候,就不能再执行OPR了,而是直接执行定位地址为0的定位指令就可以了。(以上假设基于ABS控制模式下)。我这么理解对吗大神们?

楼主:
再仔细想想,他所谓的数据设定型原点回归,意图是想让你可以任意设置一个定位地址执行定位,定位到你想要的原点的位置,然后启动数据设定型的OPR,伺服电机不动,并将当前位置记为原点,当前值寄存器清零。之后你在执行定位的过程中,想回到这个原点,就执行0位置定位,而不是执行OPR。这样想有点想通了,但是不知道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子,还希望大神来点拨指正。

楼主:
上述再更正一下,ABS模式下启动0位置定位是可以实现回原点的,但是不是说不能执行OPR指令回原点,这时候执行OPR,需要运行9002快速OPR,不能运行9001机械OPR。客服查了一下午告诉我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