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门子1200 以太网通讯功能块中的CONNECT是什么参数?

楼主(2017-04-20):
求西门子S7-1200以太网程序通讯实例啊,最好是有PROFIBUS DP跟PROFINET的。

网友A:
估计你是看着这东西没做过也就没有自己去尝试着配置。。。像DP PN这样的通讯,是不是都是加载GSD文件组态的方式,组态上以后应该是看起来就比较清楚了。。。

网友B:
这东西实际上都是自己给自己过不去!SFC14,SFC15一个传一个接,格式对了,字节顺序对了就OK!其实就是组态和地址分配这点事!别太当回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