企业
昆仑通态旋转仪表填充颜色选择没有填充无效是是什么原因?

楼主(2017-04-21):
昆仑通态旋转仪表在基本属性里面我想只使用指针的旋转功能,把所有的填充颜色都改为没有填充,
但改了之后确认,设置里面自动变成了深红色,哪位大神能帮帮看看是什么原因啊!

网友A:
你从插入元件里面找仪表,把别人做的分解单元,然后自己改连接变量、范围之类的就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