驱动安装问题

楼主(2017-04-21):
请教一个问题。USB集线盒的生产厂家,流水线上需要测试集线盒+U盘能否正常读写,U盘是同一个U盘,集线盒是成百上千个,需要更换集线盒一一测试。现在每更换一次集线盒都要安装一次驱动,安装驱动的时间有点长,我需要缩短驱动安装时间,有没有什么措施。另外,这成百个驱动安装下来以后,电脑会不会越来越卡?

网友A:
简单办法,你买集线盒一样的产品,装一次驱动后,只要同型号的驱动盒电脑就会识别,不需要在装驱动。
真诚感谢!比如同型号的集线盒有5个,第一个装驱动后,第二个上去还是要装驱动(集线盒型号一样,但里面的芯片有可能不是一个流水号的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