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04-21):
我是个初学者,现在要用三菱PLC写一个程序来控制伺服电机正反转,用的私服驱动器是东元的。Y0接5号脚,Y1接7号脚,4号和5号接PLC的+24V。
现在程序写出来只能向一个方向转。谁能给我简单的写一些步骤,稍微解释下含义吗?顺便问一下DDRVI D110 D120 Y0 Y1   这一步分别是什么读取D110 D120中的数据的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刀锋1955) 热心助人!

网友A:
    DDRVI时32位的灌量读取D111D110,速度读取D121D120,这些编程手册了有,还有负值可以直接写入,不需要用乘法,还有一点,你用上升沿时DMOV改为DMOVP为好,能上传一下东元伺服驱动器的说明么

网友B:
    正反转是很简单的程序,就看y1是不是接通就可以了
    QQ:611369538

网友C:
    个人(新手)觉得,要是要求伺服正反转的话,PLC程序也是需要注意,但是伺服上面的设置也是很重要的。伺服需要设置好配PLC程序的模式。

网友D:
    一般正反转的动作要用绝对位置指令去写的,如: 往返总共就这几个位置,则用绝对位置指令。
    相对位置指令主要用于同一个方向运行,如 伺服送料等
    根据你的工艺,可以多打电话问问三菱或代理商,希望对你的工作有帮助。

楼主(2021-05-05):
引用 网友D:
    一般正反转的动作要用绝对位置指令去写的,如: 往返总共就这几个位置,则用绝对位置指令。
    相对位置指令主要用于同一个方向运行,如 伺服送料等
    根据你的工艺,可以多打电话问问三菱或代理商,希望对你的工作有帮助。

    现在看看真的就很简单了。。当年无知的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