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教台达B2伺服面板操作问题

楼主(2017-04-21):
买了个二手台达B2想学习下,因为还没有CN1的插口,就像通过面板点动试下伺服是否正常,电机线接好,自己焊了个编码器线,改参数p4.05设120,p2.30设1后按下SET按键马达动了一下报警AL048,换了电机线相序,再次到参数p2.30设1按下SET键电机堵转声很大立马报警AL003,断电后再通电没有报警,再试还是这样要么AL003或者反相序后AL048,哪位大神指导下,俺从来没搞过伺服

网友A:
你先看看使用说明吧!再实际操作一下!

网友B:
多看说明书同志,看完设置与接线那部分在试试
下载积分:+5(工控二营长) 谢谢,已经试过,现在还 ..
工控人加油

网友C:
應該是编码器錯誤的問題而已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