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04-21):
这个是每相耗电约3KW,还是三相总和耗电约3KW?一直没有注意这个问题,今天突然想到,到论坛问问。

网友A:
3KW电机指的是额定功率,耗电多少跟负载有关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3KW电机指的是额定功率,耗电多少跟负载有关

笔误,是每相耗电3度还是三相总和耗电3度每小时。假如满负荷运行!

网友B:
电机的实际功率按小时千瓦计算,这是最起码基本常识。

网友C:
电机的额定功率就是电机的实际耗电量。跟单相还是三相无关。

网友D:
三相总和的电量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三相总和的电量

网友E:
同意1楼的说法,实际耗电量是和负载的大小有关

网友F:
电动机额定功率3kW,是指电动机轴功率,也就是电动机轴所连接负载的额定功率,说白了就是能带3kW的负载。电动机从电网吸收的能耗比3kW要大,因为电动机有个能量转换的效率问题,现在广泛使用的Y3电机效率能到90%以上,老式Y系列只有87%的。Y3  3kW电机额定负载运行时,消耗的能量为 3/0.9=3.33kW,这个3.33kW是三相消耗的总功率。

网友G:
楼主怎么会想到每相耗电三度呢?太逗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