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04-21):
比如说总长2000, 伺服走到1000,按急停了, 解除以后还继续动作,,求助类似这样得程序,参考下,谢谢了    FX3UPLC

网友A:
除非你频率不是很高,如果频率很高,即使你急停接进了伺服驱动器,伺服停下了,但PLC脉冲己发完,就无法实现你想要的功能。只能归原点重新走。如果频率不高,用绝对定位指令很容易实现你想要的功能。
麻烦问一下有例题或程序参考一下吗

网友B:
这个是暂停的动作。暂停后把定位的指令中断,暂停恢复后,继续执行。因为是绝对定位,继续到目标位停止!
麻烦问一下有例题还是程序,参考一下吗。

网友C:
首先要分清急停、暂停和停止信号的区别。按机器安全的操作,急停后,复位,机器是不要继续接着运动的。急停后要复归原点。暂停,再点开始,继续进行。停止后,点开始,也可以继续。但比暂停安全要高一个等级。这些是基本原则,不要坏了规矩,以牺牲安全为代价的虾扯蛋都是烂机器。见过的工伤太多。按急停之后,还可以继续做,不合乎多数人的常理。只会造成更多的工伤。因为多数人的理解是按急停后,需要复归原点,初始位置才能重新作业的。走牛角尖,必定走不远。全是触摸手机的天下,黑莓还能支持多久。
请问大侠有类似我说得那样得程序吗,我可以参考下吗
  • 下载积分:+2(忆往惜缘)
  • 需要高品质音乐资源+QQ群:723680148,音质好的音乐让爱车如音乐海洋。享受美妙音乐带来的超快感。音乐文件资源来聊即送。

网友D:
    给伺服电机驱动器加电池 走通讯 这样就可以全闭环控制了  或者加个绝对位置编码器  随便你怎么折腾  把机器电关了 再开都没事

网友E:
    我也想知道,不过我的是 暂停

网友F:
    如果是绝对位置控制,急停过后再启动的时候重复执行定位到2000的指令。相对位置控制的话再加一句定位指令,就是记忆上一次定位结束后的当面脉冲,加上2000再减去急停时的当前脉冲得到的值就是急停过后再跑的相对位置

网友G:
    这里有几个误区,我们一般做的机器,只是实现功能,并没有从安全的角度去考虑。我做一个分享,大家一起学习一下。
    状态1:很多都是急停进PLC ,通过PLC 切断伺服的脉冲指令之类的方法,或者内部发出伺服正常停止命令,按下紧急停止伺服还是使能的状态。这个是最常见的,拍了紧急停止也不能说是安全
    状态2:紧急停止接到PLC ,也接到伺服的强制停车信号, 这种状态下,伺服是会强制停车,但是如果伺服本身在高速运行的状态下,按下紧急停止,强行切断扭矩,则会导致伺服报警。需要复位回零或者重新定位,才能保证设备的正常使用。这个影响了设备的作业效率,有些设备做到一半不能复位,还会造成产品的报废。

    状态3:比较合理的做法,但是成本会高一些,逻辑也要复杂一些。
    1、急停是要达到什么样的功能? 是要绝对保证安全吗? 如果要则需要断开伺服的扭矩 Safety off.或者在驱动和电机之间增加一个电磁接触器,急停去断这个电磁接触器,这样,安全可以达到PL C ——PLE(CE 的安全等级,视大家采用什么样的回路)。一般人要经常接触的运动物件,并且出事会造成人员的重要伤害,死亡则需要 PLE 。如果人员很少进入,只是维修的时候进入,则PLC 也可以。(这个大家可以看13849 安全标准)

    2、那我们要把紧急停止信号到PLC 去实现快速停止伺服,然后另外的两路紧急停止通过延时OFF 去控制强制停车信号或者切断电磁接触器。  做法有很多,目的就是,紧急停止信号产生后,先通过PLC 快速停止伺服的运行,等伺服停稳后(一般1S内),再通过Safeoff 或者电磁接触器去切断伺服的扭矩(确保之后人员进入不会对人身造成伤害)
    3、当释放紧急停止按钮,则先会上SAFEOFF,再上使能,然后再接着原来的动作做下去,不需要回零。

    以上是我的一些看法,希望我们中国的设备越做越好。

网友C:
    总的来说,急停连安全都保护不了,那与把开关接到零线上有什么区别,能用就可以的想法到此结束了。急停的作用用途,暂停的作用和用途,停止的作用和用途。得分清楚这些,再去设计设备。像高铁一样,连安全都保证不了,开这么快有意思吗。机器的操作,要合乎大多数人理解得范畴,不是少数几个人所谓的过独木桥。很多操作员对机器的理解就像过马路一样,非法操作的多。这个见多了。操作员更想走捷径。往往喜欢走捷径的人容易翻船。真人真事,一台3轴xyz的手臂,由于机器经常报警,但是每次按reset开关之后,又能做货,且触摸屏显示的报警信息是未定义。该操作员想了一个妙招,用一个折叠的纸片把RESET开关在按下的状态塞住,造成RESET开关是一直接通的。意味着,机器发生报警,会自动复位。但是另一个操作员不知道这个问题,在光幕附近,差点被机械手伤到。当然这个程序也是有BUG,但是遇到不按常理出牌的人,它的BUG是就会被放大,这些都要引起我们极度重视。经反馈了这个问题之后,立即对程序做了改进,在AUTO下,当RESET连续接通15S后,机器报警RESET SWITCH problem , please check switch。这样即使操作员估计重演它也做不了货。这样的例子太多了。不一一列举了。

网友H:
    大家都偏离了楼主的问题了!
          安全问题不能忽视!楼主这个问题我相信很多人都想了解能不能达到这个效果!
    我做过很多绝对定位,但是速度太快了急停后电机因为惯性停止会向前冲,在开机能接着走但是位置就是会错,会把惯性冲击的误差加进去,也就是多走了!所以我每次把程序做出急停后必须复位回归原点在开机!考虑到运行一半又重头在来耽误时间,影响效率,我就做了个手动坐标定位!复位后坐标定位完成在开机就会接着走原来运行的位置!
   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,我应该是没表达得很清楚,就是类似暂停那意思。

网友I:
    3楼正确,楼主其实想做的是动作暂停吧

网友J:
    3楼正确,楼主其实想做的是动作暂停吧,伺服还是复位比较好
    工控人加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