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高手大神

楼主(2017-04-21):
单位有台码垛机,现在伺服控制出现问题,需要上升时有时候出现下降,而有时候正常,请教高手大神这是哪里出现问题了?接近开关还是编码器?

网友A:
这种故障很难查,时好时坏,应该干扰造成多一点。

网友B:
程序问题或者感应器的问题。

网友C:
看看私服接口中改变方向的那根线是不是接触不良,比如一般三菱PLC输出Yo是脉冲,Y7是正转,Y7这根线接触不良时,就出现私服电机旋转方向不改变。仅作为参考,多看看私服说明书。
让我们携手做的更好 QQ1661278321

网友D:
来学习了解
努力学习,大不了大器晚成而已!

网友E:
程序问题或者感应器的问题。顺便查查线路
工控人加油

网友F:
台达PLC出现这种问题,同一条指令,有时正转,偶尔反转。考虑是不是方向信号要优先复位什么情况的,后来又好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