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FC 问题

楼主(2017-04-21):
X1跟X6一直ON
当X14 ON时 瞬间跑到S30 这是正常的吗 只有PLC RUN 开始的第一次執行才会这样

网友A:
看不懂你想表达什么意思,最好把时序图画出来。这样直观一些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不懂你想表达什么意思,最好把时序图画出来。这样直观一些。
我想問的是這是BUG?
如何解決
只有PLC RUN 的第一次 才会这样
直接跳过S24 S28 停在S30

网友A:
按你编得程序和结果是对应得上的。你的程序有问题,SET2之前的M8002,这个取的信号,没取好。为什么要用M8002呢。

网友B:
应该把m8002改为m8000就可以了
QQ:611369538

楼主:
.....
不是本来就要用M8002
初始化脉冲常开触点 PLC运行时ON一个扫描周期 初始化脉冲讯号给S2
程序本身就没问题吧
用M8000 '当一直按X16会一直...双重输出 更...
你去试试看就知道
问别人 说可能是SFC 上升沿 才会出现BUG
找到之前也有过这问题
ymmfa.com/read-gktid-111546.htm l
删掉空格 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