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04-21):
各位好:
最近做一个项目,发现PLC发的脉冲,用的是OMRON CJ1W-NC213模块,集电极开路输出,机器在运行一会后,发现定位就有偏差,如定位是200mm,运行一会后就变到190多了,运行越久,定位距离就越小。我想是不是伺服驱动器接收少于PLC发的脉冲数,后面通过监控伺服驱动器接收的脉冲数,头几次没有接收的脉冲和PLC发的是一样,但运行久一点,就开始有变少了,少几个到10个,只少不多。我想了一下,头几次接收到一样,证明PLC发脉冲是没有问题的,有问题的是驱动器这边。
通过监控伺服驱动器,如果PLC不发脉冲,伺服驱动是没有接收到脉冲的,开其他,如电磁阀等也没有,就是PLC发脉冲才会出现变少了。
后面上网找解决方法,地线也接了,磁环也加了,滤波器也加了,搞了几天还是没有搞好,真不知是哪里的问题了,在这里请大家帮忙一下,谢谢。

网友A:
脉冲发送后私服接收到的数量可以通过设置面板显示内容查看,
另外使用脉冲有偏差很正常,必须在每个周期回零修正偏差,时间长了积累偏差大了就问题来了